[求助] 迟滞比较器设计中一些疑惑

楼主(2022-06-27):
对迟滞比较器而言,书上说法是M3尺寸应该大于M5尺寸,但是具体原因是是什么呢,能有量化的公式么,我去推导的结果是只要不等于就会存在迟滞区间,小于的情况下是正反馈的环路增益大于1了么?但是这个电路难道M3尺寸大于M5就能保证正反馈环路增益小于1么?为什么呀?懵逼

网友A:
你这不是有思路了吗?推导一下小信号模型,算一下增益吧。猜测增益应该近似是A=gm2*(1/gm6-1/gm4)*gm9/(gds9+gds1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有思路了吗?推导一下小信号模型,算一下增益吧。猜测增益应该近似是A=gm2*(1/gm6-1/gm4)*gm9/(gds ...

当gm6和gm4接近的情况,必须考虑gds6和gds4.
当差分负载已经偏离平衡时,还需要再重新计算小信号模型,保证超过迟滞区间后,比较器输出能够翻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gm6和gm4接近的情况,必须考虑gds6和gds4.
当差分负载已经偏离平衡时,还需要再重新计算小信号模型,保 ...

这是DC增益的情况。进一步,需要再加入电容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gm6和gm4接近的情况,必须考虑gds6和gds4.
当差分负载已经偏离平衡时,还需要再重新计算小信号模型,保 ...

如果是gm4小于gm6呢?意思是会提前翻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