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整VDD,GND金属层以降低寄生电阻 求助!!

楼主(2022-06-27):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诸位
1、一般电源 地线需要用较顶层的金属,例如M7 M8之类,但是我用的MOS的源漏是M1,以及画衬底时能连接OD的只有M1,并且金属层只能一层一层通过VIA连上去,那是不是意味着走线用M8,在每个需要连接的MOS源漏处,以及衬底处都需要从M8--->M1去连接
那不是很麻烦并且占面积呢?

进一步,如果用上述方法的话,一般每两层之间连接的孔需要打几个合适呢?
如果不是的话,是怎么操作呢??

2、请问一下,大家的衬底是怎么画的,我看的书上是将衬底包PMOS(Nmos)一圈,但这是反相器为例子,
那大家根据工程经验,较为复杂的电路的衬底一般是怎么画的呢?

网友A:
1:画个小模块例如反相器都要顶层金属那肯定麻烦费面积啊,一般的小模块用不到顶层金属。模拟的孔一般至少两个吧,具体多少个可以看孔的电流密度。一般金属交互打满。
2:所有器件的衬底都成环也挺费面积的,看电路对器件是否有要求,一般反相器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画个小模块例如反相器都要顶层金属那肯定麻烦费面积啊,一般的小模块用不到顶层金属。模拟的孔一般至少 ...

你好 感谢回复,我现在做的是一个LDO,大概有60个MOS,现在是后仿发现寄生电阻比较大,看到建议用M8可以减小寄生电阻,
那我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得一层一层通过via打过去是吗?

网友:
想用M8那肯定是得一层一层打过去,不好打孔可以用底层金属连出去,再接到顶层金属。

网友B:
或者可以在M1上面铺上M8,直接选择自动打孔,就把m1到m8的孔全部打上了,模拟的孔至少要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可以在M1上面铺上M8,直接选择自动打孔,就把m1到m8的孔全部打上了,模拟的孔至少要两个 ...

好的 谢谢!

网友C:
电阻太大可以选择多几层叠一起

网友:
为了避免自动打孔可能涉及其他区域,可以选择Stack,Drawn Area,选择Start layer 和End layer,选择区域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太大可以选择多几层叠一起

你好 我不是太理解这个。同样长度的话 每层金属的电阻应该是固定的,多几层金属的话寄生阻抗不是应该会变大吗?
-----------------------------------------------------------------------分割线------------------------------------------------------------------------------

我理解了 是并联的

网友:
1,用什么金属线去走电源地,这完全取决于你这个MOS管需要流过的电流密度,杀鸡焉用牛刀;2,金属线互连的时候最少两个孔,最多没有上限,根据要求来,孔多了电阻小了,但是寄生电容大了;3,至于环怎么包,数字电路半环就可以,模拟电路需要包全,具体怎么使用guard ring还得看电路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