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位Sigma Delta ADC对32位精度是怎么定义或者测试仿真的?

楼主(2022-06-27):
各位前辈想请教一下,Sigma Delta ADC的精度是通过什么性能指标来定义或者测试的呢?我们测试得到的一般是有效位数ENOB,但像ADI的数据手册会直接说自己这款ADC是32位的还是24位,这个位数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A:
32或者24是指量化完成的数字信号的位数,它不是每一位都有效的,只是高速后级电路,数据是按照多少位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或者24是指量化完成的数字信号的位数,它不是每一位都有效的,只是高速后级电路,数据是按照多少位输出的 ...

谢谢您的解答,我想再问下这是调制器经过降采样和数字滤波的输出吗?如果我做出来的Delta Sigma ADC的ENOB是21位,那这个ADC的精度就是24吗

网友A:
是的,是经过降采样和数字滤波的输出

你可以说“ADC的精度就是24位”。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关心精度这个名词,还是把它具体为输出位数和有效位数。毕竟,sigma-delta ADC的有效位数不由输出位数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经过降采样和数字滤波的输出

你可以说“ADC的精度就是24位”。

我懂啦,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