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闪退

楼主(2022-06-27):
  想问一下大佬们 这个是啥情况 以前不会 最近一天五六次闪退 工作时候来一下真的难受,画的东西都没了。想问一下是否是什么操作触发了闪退
PS: 公司用的是正版的616 应该不是盗版的问题,内存空间都挺充足的。

网友A:
可能遇到bug版图了,我在上家干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图一打开就这样

网友:
这闪退的也太频繁了吧
我还以为只有盗版闪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遇到bug版图了,我在上家干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图一打开就这样

干活都没心情了 生怕干的起劲没保存就闪退

网友B:
oascan 修复一下

网友:
问问公司的同事用的是哪个版本 换一个试试

网友C:
用oaScan 试试

网友D:
楼上说的对,OaScan -lib /xxx/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OaScan -lib /xxx/ -repair

请问一下这条指令具体是干啥的  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aScan 试试

想问一下这条指令具体是什么用处 第一次见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条指令具体是干啥的  不太懂

这个能解决闪退问题,针对bug的命令

网友:
可能是某个cell或者lib出问题了 oaScan可以解决

网友E(2023-04-06):
引用 网友B:
oascan 修复一下

能详细教一下吗。怎么用吗。oasan是怎么用呢。直接在ciw窗口下面输入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详细教一下吗。怎么用吗。oasan是怎么用呢。直接在ciw窗口下面输入这个吗。 ...

S大写

网友(2023-05-11):
请问 我在Terminal输入oaScan,显示command  not found。是不是我没有安装oaScan呀,请问怎么安装呀

网友(2025-10-20):
使用 oaScan 修复库:

如果崩溃与设计库相关,可以尝试使用 oaScan 命令修复损坏的库。

示例:

oaScan -lib /path/to/library -rep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