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电压抑制比的疑问

楼主(2022-06-27):
为什么在仿真中我们通常仿真的是电源上的电源电压抑制比,而不是地的呢?

网友A:
因为在芯片和电路板中地线一般比较宽和纯净,电源噪声对输出的干扰占比大,当然也有考虑地噪声的,例如DCDC的开关死区对衬底和地注入噪声,bandgap里面的设计有时候会考虑对地噪声干扰的抵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芯片和电路板中地线一般比较宽和纯净,电源噪声对输出的干扰占比大,当然也有考虑地噪声的,例如DCDC ...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相对于电源,地比较干净,但是最好都要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相对于电源,地比较干净,但是最好都要考虑一下

一般的芯片考虑电源噪声就够了,这个是主要影响,LDO spec的PSRR都是只测电源噪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