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report_timing不停的计算delay

楼主(2022-06-27):
hi 各位大大:
请教个问题,我写了foreach循环来执行report_timing到不同point上的timing结果,一般来讲,只有第一次report_timing的时候时间较长,因为工具要计算delay、slack啥的,第二次执行report_timing的时候瞬间就出来report了,但是为啥我看log,每次执行一次循环,工具就重新把delay、slack的过程再重复一次?这就导致了我一个简单的foreach循环,report要浪费非常长的时间,是跟哪个变量相关吗?
工具版本是innovus 19版,还没有做place_opt_design。

楼主:
好吧,自己的锅,我把database中的viewDefinition.tcl修改了,有些error导致的

网友:
楼主好,请问可以分享下foreach命令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