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et_dont_use的使用

楼主(2022-06-27):
由于PT时序分析时对一些既有SDN又有RDN的寄存器,总是会分析RDN与SDN的时序关系,导致出现违例。我在综合时使用set_dont_use语句指定了不再使用同时具有SDN与RDN的寄存器。根据以前的设计,我认为这些代码会被综合成只有SDN的寄存器,结果出现问题了。
在插入DFT时报告warning:target liab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register…… 然后根据报告的寄存器观察DC综合的图形,发现确实该寄存器没有匹配的器件。然而这些寄存器正是之前set_dont_use涉及到的寄存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set_dont_use使用方式不对?还是应该添加其他的约束呢?

网友A:
用set_disable_timing,不分析这条路径

楼主:
多谢大佬,我之前尝试使用set_false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et_disable_timing,不分析这条路径

多谢大佬,我之前尝试在综合时用set_false_path来约束这条路径,发现无法找到寄存器的SDN端口。好像只能在映射了网表之后,在PT用这个约束才能指定从rst到SDN的路径。我试了试set_diable_timing 模块名/Voltage_Drive_DAC_reg_1_ -from RDN -to SDN,也只能在有网表后才能找到。但是为什么对时钟约束时可以指定具体寄存器的端口,在其他约束时就不行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我之前尝试在综合时用set_false_path来约束这条路径,发现无法找到寄存器的SDN端口。好像只能 ...

haha,我也不是什么大佬,只是学习,这个指令是对综合后的网表里面的寄存器名、pin名操作的所以一般先综合一次,得到网表名字,然后再写xxxx_reg/RDN -to xxx_reg/SDN之类的。。。时钟约束一般都是顶层端口了,在综合的时候不会被改名字,综合前后名字是一致的。(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ha,我也不是什么大佬,只是学习,这个指令是对综合后的网表里面的寄存器名、pin名操作的所以一般先综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现在我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