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改变金属线性质?

楼主(2022-06-27):
如题。比如有时用P画金属线,当相同类型的线接触时,会瞬间合并,怎样改成不会合并的?用P画线,比如画M2,当鼠标点选中M1时,自动变为M1走线,这个也是可以更改的吗?

网友A:
shift+e有一个auto merge wires取消勾选。画path时中途是可以切换其它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e有一个auto merge wires取消勾选。画path时中途是可以切换其它层次。

感谢,但是这个方法我试了一下,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