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

楼主(2022-06-27):
求解

导通情况,输出电压为多少?

导通情况,输出电压为多少?

网友:
左边的支路保持流通,设Vth为1V,右边的输出比3V高一点点,
放大管左边饱和,右边线性
负载管均在饱和区

网友:
左边的PMOS输入管不会完全截止,稍微导通处于饱和区,右边的PMOS输入管处于深线性区,输出大概处于2V+VTHP=2.7V,再高左边的PMOS输入管又要更加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