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OR的gds对比出了问题

楼主(2022-06-28):
(图片)

网友A:
数据的Topcell name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的Topcell name不对?

怎么搞?

网友B:
Usage: compare_gds <input-database1> <top-cell-name1> [ -RULES <rule-file1> ]

                   <input-database2> <top-cell-name2> [ -RULES <rule-file2> ]

                   <output-database> [ -NOT | -XOR ] [ -NOKEEPEMPTY ]

我在使用中的方法是:compare_gds lvs1.gds lvs1 lvs2.gds lvs2 out.map -XOR -NOKEEPEMPTY
这要lvs1.gds与lvs2有不同处会生成out.map文件。
将这个文件load到calibre-lvs的Start-RVE内,这样就可以看不同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age: compare_gds   [ -RULES  ]

                     [ -RULES  ]

这是脚本?

网友:
calibre自带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