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听听大家的以减关于 BANDGAP 的BJT 的排布

楼主(2022-06-28):
从左往右   m  分别是   15   8     1       1
我的想法是  希望大家说说   你们的想法

网友A:
没有修调,就算放出再多的花,也到不了1%以内;
有了修调,就算扔到天南海北,也能调回1%。
没太大意义。

网友:
重心不重合,最外面最好再围一圈dummy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调,就算放出再多的花,也到不了1%以内;
有了修调,就算扔到天南海北,也能调回1%。
没太大意义。

求 前辈 指点  ,该怎么修调

网友A:
bg的误差主要来自三极管的match,如果有误差放大器的话还来自放大器的offset和有限增益,如果是电流镜的话来自电流镜的match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所以尽量在设计和版图上注意以上。
但是就算全都做好了,随着工艺的偏差,整张wafer也基本做不到1%以内,所以需要高精度的话就必须额外修调,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通过测试来后验修调输出端的串联电阻值,以改变输出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的误差主要来自三极管的match,如果有误差放大器的话还来自放大器的offset和有限增益,如果是电流镜的话 ...

受教,感谢

网友B:
分两块
4x4 3x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两块
4x4 3x3

上下放。3X3的加一圈dummy

网友:
B A A A B
A A B A A
B C A D B
A A B A A
B A A A B

A=15 B=8 C=1 D=1   这样可行?

网友:
A A B A A
A B A B A
B C A D B
A B A B A
A A B A A

网友:
放这么散的坏处就是金属线连接不容易对称,考虑寄生影响还是不完全匹配。
所以,真心没啥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