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ectreX怎么patch?

楼主(2022-06-28):
我安装的Spectre211,支持SpectreX,依照论坛的方法增加这串命令,但是仿真时没有license,请问如何patch?

网友A:
你这就是license里面没有spectre X的feature,不是patch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没patch,那license里面有feature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license里面没有spectre X的feature,不是patch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没patch,那license里面有feat ...

请教一下如何才能加SpectreX的feature

网友:
Check this post:

  1.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1631

网友(2022-07-30):
good theme. hope someone can share detailed tutorial on cracking recent version of Virtuoso with Spectre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