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mic180工艺库配置MMMC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2-06-28):
用在论坛下载的smic180工艺库中的文件配置innovus MMMC文件中RCcorner里电容查找表的时候库里面有两个文件夹都是电容的查找表分别是这样。

所以这两个我文件里面的电容查找表有什么区别?使用的时候应该用哪个?需要和lef文件对应上吧? ... ...

所以这两个我文件里面的电容查找表有什么区别?使用的时候应该用哪个?需要和lef文件对应上吧? ... ...

楼主:
里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lef文件这里有两个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是带antenna的和不带的应该怎么使用呢?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lef文件这里有两个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是带antenna的和不带的应该怎么使用呢? ...

楼主:
这里笔误是smic

网友A:
建议使用basic_captbl,和带antenna的lef

网友B:
楼主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工艺,可以分享一下这两个captable文件夹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工艺,可以分享一下这两个captable文件夹吗,谢谢啦 ...

已下载,不过没有1P3M的...

网友C:
LEF应该两个都需要,有antenna应该只有描述antenna而已,另一个有head和STD cell的描述
可以看LEF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basic_captbl,和带antenna的lef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工艺,可以分享一下这两个captable文件夹吗,谢谢啦 ...

这个就是再论坛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F应该两个都需要,有antenna应该只有描述antenna而已,另一个有head和STD cell的描述
可以看LEF确认 ...

问了一下 另一个是检查天线效应的lef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 另一个是检查天线效应的lef

楼主好,是不是ant.lef就可以啦?我看里面也有stdcell信息呢

网友D:
楼主,你用smic180工艺库生成ndm库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能说一下吗?

Warning: smic18_6lm.tf line 2291, unsupported technology file section 'CapTable'. It will be ignored. (TECH-001)
...
...
...
Warning: smic18_6lm.tf line 5269, unsupported technology file section 'CapModel'. It will be ignored. (TECH-001)
Warning: Cut layer 'VIA12'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1'. (line 484) (TECH-083w)

网友(2024-12-21):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smic180工艺库生成ndm库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能说一下吗?

Warning: smic18_6lm. ...

我在使用LM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warning,请问您解决了么?我查阅《Synopsys® Technology File and Routing Rules Reference Manual》,觉得应该是支持这CapTable和CapModel这两个section的呀,也没有查到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