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CU design

楼主(2022-06-28):
芯片内核里面是不是由所谓的集成电路版图构成的,我很疑惑,谁能给个解释?

网友:
有不同模块, 每个模块都有一组多组晶体管

网友:
芯片内核一般指的是arm, 51, avr, misp, Risc-v ...等cpu模块或与其他重要模块组成的大模块. 集成电路版图是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 是芯片项目tape-out后流片用的文件.

网友:
ARM官网有开放的M0网表文件,注册申请就可以下载搭建基于FPGA的简易芯片了。或者买点视频或者书看,李新兵写的有怎么教你搭建简易ARM9的芯片。数字前端主要还是写代码,真心觉得没有做软件收益大应用广,厉害的人情况不适用于普通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