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数器的DC综合出现了问题

楼主(2022-06-28):
我想通过DC来综合出一个那种简单的计数器,Verilog代码如图一。我目标的电路结构图如图二(就是那种14个DFF的串联)。但是我综合出来的电路总是多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如图三),请问各位我该怎么去更改他呢?

网友A:
module dff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d,
            output reg q,
            output     qn);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 (!rstn)
       q <= 0;
     else
       q <= d;

   assign qn = ~q;
endmodule

module Pixel_Digital_counter14b(lastcnt,counter_clear,q);
   input lastcnt;
   input counter_clear;
   output [13:0] q;

   wire [13:0] qn;
   generate
      genvar  i;
      for (i=0; i<14;i=i+1)
        if (i==0)
          dff dff_i ( .clk (lastcnt),
                      .rstn (counter_clear),
                      .d (qn[i]),
                      .q (q[i]),
                      .qn (qn[i]));
        else
          dff dff_i ( .clk (qn[i-1]),
                      .rstn (counter_clear),
                      .d (qn[i]),
                      .q (q[i]),
                      .qn (qn[i]));
   endgenerate
endmodule

网友B:
你要的ripple counter, 你的代码写的是binary counter
如果你真的想要ripple counter,你应该能有上一个bit来做下一个bit的clock。

网友C:
楼上正解,出问题不要怀疑工具,先反思一下自己
你想的电路和你写的电路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出问题不要怀疑工具,先反思一下自己
你想的电路和你写的电路都不一样

嗯嗯好的 我是对DC没那么熟可能,我以为可以通过设置constraint来去除这些东西。原来是代码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ripple counter, 你的代码写的是binary counter
如果你真的想要ripple counter,你应该能有上一个bi ...

好 我顺着您说的 再去试试 谢谢您

网友:
Check this out

module dff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d,
            output reg q,
            output     qn);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 (!rstn)
       q <= 0;
     else
       q <= d;

   assign qn = ~q;
endmodule

module Pixel_Digital_counter14b(lastcnt,counter_clear,q);
   input lastcnt;
   input counter_clear;
   output [13:0] q;

   wire [13:0] qn;
   generate
      genvar  i;
      for (i=0; i<14;i=i+1)
        if (i==0)
          dff dff_i ( .clk (lastcnt),
                      .rstn (counter_clear),
                      .d (qn<i>),    </i><i>
                      .q (q<i>),  </i><i>
                      .qn (qn<i>));</i><i>
        else
          dff dff_i ( .clk (qn[i-1]),
                      .rstn (counter_clear),
                      .d (qn<i>),    </i><i>
                      .q (q<i>),  </i><i>
                      .qn (qn<i>));</i><i>
   endgenerate
endmodule
</i></i></i></i></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dff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d,

哇塞 谢谢您 太麻烦您了(Thank you so much indeed!!!)

网友D:
你这是异步计数器吧,容易产生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异步计数器吧,容易产生时序问题

是的 其实这是别人设计的一个电路。然后我用Verilog来实现他。我刚刚去搜了一下,我感觉是不是异步计数器除了对前端电路的驱动能力要求低(因为他负载小),好像...相比于同步计数器,就没啥其他好处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