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ESD问题?

楼主(2022-06-28):
从噪声角度最好隔离这个我理解,为什么直连有利于ESD呢?

网友:
当你发生ESD事件的时候,电流值要安培级的。PN结导通的电压是不能忽略的。所以ESD的时候,直连是阻抗最小的。

楼主:
您好,就是当发生ESD事件时,产生的电流值是安培级,然后通过PN结的导通压降,会产生一个电阻,直连的话电阻最小,ESD电流就会往电阻小的地方通过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ground连成一个plane可以很迅速的把ESD造成的电流给泄放出去,消除ESD影响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前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