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SMIC180nm转换到40nm

楼主(2022-06-28):
有一个DAC电路,想把它从180nm转成40nm,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快捷的办法

楼主:
不太清楚啊,所以发帖求助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快捷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drc,,,,lvs

不是版图,就是想转一下原理图,不想一个一个的自己去换

网友B:
电路工艺转换脚本.rar (6.78 KB , 下载次数: 60 ) 使用方法.docx (12.38 KB , 下载次数: 59 )

论坛大神的方法,分享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大神的方法,分享给你

非常感谢

网友C:
只是更换部分管子?论文里有回复过,采用virtuoso自带的replace功能进行替换管子,但管子的port端口不同需要自行调节。可以看看,不确定是否满组你的需求  https://bbs.eetop.cn/thread-8704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更换部分管子?论文里有回复过,采用virtuoso自带的replace功能进行替换管子,但管子的port端口不同需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大神的方法,分享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