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正、负脉冲问题

楼主(2022-06-28):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下图,一个GGNMOS,在Drain端打ESD正脉冲,和在source端打ESD负脉冲,二者ESD放电原理有什么不同?
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都是触发体寄生三极管的snapback放电,所以放电通路相同,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你把两条放电路径画出来

网友:
自己器件本身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放进芯片的IOring中还是有区别的,地有一个环并且有PAD可以放电出去,而drain端没这种连接。而且ESD器件都是source很近而drain距离gate远,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两条放电路径画出来

简单画了下,感觉确实有差别。
D端正脉冲,有漏电走body电阻,寄生NPN的VB被抬高,E端正偏,C端反偏,进入放大状态,触发snapback曲线泄放电流。
S端负脉冲,寄生NPN看出是2个背靠背的diode,对GND的diode正向导通,另一个diode反向击穿才能放电,区别是body电阻无电流,无放大效果,单纯靠diode的反偏雪崩击穿。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画了下,感觉确实有差别。

D端正脉冲,有漏电走body电阻,寄生NPN的VB被抬高,E端正偏,C端反偏, ...

NPN本身就是两个背靠背的PN结吧,还有单纯看deivce,source端负压和Drain端正压感觉没差别唉。

楼主:
找了工艺厂的同学问,确实没有区别,放电通路一样,而且用TLP曲线描出来一样。
但是如果还有其他内部电路,可能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