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工艺一般用那些layer绘制LOGO呢

楼主(2022-06-28):
最近在尝试用各种layer绘制logo,因为是7nm的制程,出现了很多DRC错误,有没有大佬知道现在绘制LOGO的方法和技巧呢?谢谢

网友A:
LABEL的话FAB会有提供的

楼主:
不是,就是一些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的话FAB会有提供的

可能目的不一样,这个是自己绘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的话FAB会有提供的

说是为了测试

网友:
LOGO要求清掉DRC话,可能只能选择金属层了,顶层金属的如果有DRC不满足 也会去掉。 如果有过滤 DRC的Marker layer ,可以罩住过滤掉,就不管DR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一些字母

可以在TF文件里加一个类型为TEXT层的,建议翻下help

网友B:
一般TF是FAB严格要求的,不太建议加。但是我见到的是直接用金属层M1做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TF是FAB严格要求的,不太建议加。但是我见到的是直接用金属层M1做的LOGO ...

DRC检查结果说M1必须为矩形,尝试用不同颜色的M1组成LOGO,或者用M1 cut layer画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检查结果说M1必须为矩形,尝试用不同颜色的M1组成LOGO,或者用M1 cut layer画还是不行
...

你用多边形给描空心的字,一笔画出来试试,不要用线。或者大小不一的矩形去凑一个字出来。可以重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