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MBIST 仿真debug: 如何让ATPG GUI界面显示expected value?

楼主(2022-06-28):
最近碰到MBIST前仿mismatch  debug,发现不可以打开ATPG GUI界面data---pattern_index以显示ATPG expect值,

然后与VERDI 载入波形后的simulation值比较(scan debug做法),跪求大神赐教如何在ATPG GUI界面获得MBIST pattern的expect value??

ATPG GUI界面并没有pattern_index选项:如何才能看到expect value呢?

网友:
如果你做的是单纯的mbist仿真而不是atpg ram sequencial的话:
mbist pattern 应该是不需要在atpg 界面看memory的输入输出值的,因为对于memory 而言 读出值就是上次写入值,中间并没有做任何逻辑,所以其实是不需要在atpg 界面显示memory的输入输出值的,mbist仿真出错只会是因为memory的时钟,或者输入使能的信号有问题导致memory输出有问题,这些信号都可以在仿真波形中查看,mbist 仿真根本不需要在tessent gui界面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