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电流源rout

楼主(2022-06-29):
鄙人想做一个共源共栅的电流源,对输出电阻要求比较高,(仿真rout的方法 是引出一个共源共栅的电流源,下面接一个理想的1V交流电流源,直流电流等于Iref,然后测电压)。在共源共栅电流源的m=1时测得的rout,与m=16时测得的rout,无论在高频和低频的都一样。按道理m改变,栅宽不是等于改变吗,rout按理应该减小,为何会不变呢?
附上仿真图片,求助各位前辈。而且m=16时,曲线为什么会有突起?

m=1时的rout

m=1时的rout

m=16时的rout

m=16时的rout

楼主:
顶一下,图片本地名字打错了,不是什么低频高频,第一幅为m=1,第二幅为m=16。求大佬驻足观看

网友A:
原理图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有吗

有的,如图所示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B:
你是想求小信号rout吗

网友A:
理想的current source 和 current sink 不是很确定这样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的current source 和 current sink 不是很确定这样准不准

使用print->DC operating point看到的电阻rout和selfgain来计算增益准确嘛?这个看到的电阻是低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求小信号rout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