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 ocean脚本画曲线簇报错

楼主(2022-06-29):
各位大佬,帮我看看这个报错是怎么回事吗?在运行ocean脚本时,报错:can not handle  nil/nil

网友A:
我估计是中间运算出问题了。你看看代码28行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中间运算出问题了。你看看代码28行是啥

是calculator编辑的公式id/w, 都是从save.scs文件中选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calculator编辑的公式id/w, 都是从save.scs文件中选取的

那你检查一下吧。(nil/nil)应该就是说id和w出问题了,我记得nil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你可以把公式改成id或者w调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