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22-06-29):
1、假如sdc文件没问题,那么工具自动place的时序应该是整个design各阶段最好的时序吧?(大多数情况)
2、如果place之后,发现时序很不好,作为后端人员如何判断sdc文件的质量,如何分析前端定义指标的合理性?
3、place后的时序不好(只有stdcell,不存在memory和macro等),可能的原因会是?

网友A:
1.对的。2.首先要看critical path是什么原因导致的。3.congestion的可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的。2.首先要看critical path是什么原因导致的。3.congestion的可能比较大。

好滴

网友:
1、要看各个阶段的约束是否一致,一版综合和place阶段会过约,过约多少也不相同。place阶段也会做时序优化,不一定是最好的时序2、place后时序不好,可能是sdc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入口的网表质量就不好

3、只有stand cell,要看下是否逻辑太深,congestion是否严重,是否过约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