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于DC综合的Verilog里可以用源语写吗?

楼主(2022-06-29):
之前写Verilog的代码时,因为会指定一个芯片型号,所以用他自身的源语什么的我没在意。
现在写的Verilog要放到DC里综合成网表,这时候是没有指定FPGA芯片型号的,我这个时候还可以用调用源语来写吗?我随便写了个and试了试,发现综合前依旧会变成gench的形式,然后综合后,会对应一个stdcell。
我不太明白的是:那到时候我设置了constraint之后,她会对应选择合适的and吗?工艺库里的and有那么多种类型,她会和这个源语and都对应上吗?
不太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求指教。
                                   综合前
                                   综合后

网友:
既然都用DC综合了,那就不要用原语了,FPGA开发可以用,IC设计为了代码通用性、可读性,就不要用了。

网友A:
综合都要吃一个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都要吃一个工艺库

您好 请问什么意思呀?我没理解您说的

网友B:
I think first you go through the Synopsys DC training material posted some where on this forum
Understand the synthesis process first.
    Synthesis = translate + m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think first you go through the Synopsys DC training material posted some where on this forum
Und ...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oposal! I know the process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conversion process results in a GTECH format file. Then, through the mapping, DC will map the netlist to the corresponding file through the process library.
I personally think "Primitive" can be recognized by DC because i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GTECH form. But some DC books say that Primitive doesn't participate in integration, so I was a little confused and wanted to check it out.(My English is a little poor...)
非常感谢您的提议!我知道您说的这个过程。通过转换的过程会得到GTECH格式的文件。之后,通过mapping,DC会通过工艺库把网表映射成对应的文件。我本人觉得“primitive”是可以被DC识别的,因为他可以被转化成GTECH形式。但是一些DC的书里说“primitive”不参与“综合”,所以我有点纠结,想问问大家 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