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转高压level shifter

楼主(2022-06-29):
最近在做一个level shifter,要求0.9V转5.5V,速度达到100MHz,看了很多论文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结构。求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A:
弄一个中间电压过渡一下,比如0.9先转3V,3V再转5.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中间电压过渡一下,比如0.9先转3V,3V再转5.5V

这个我也考虑到了,但是只有这两个电源电压,如果为了level shifter特地做一个中间电压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我不觉得是浪费。要不然做100M的buffer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少

网友:
二楼挺有道理的,可以对比一下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考虑到了,但是只有这两个电源电压,如果为了level shifter特地做一个中间电压感觉有点浪费。
...

直接电阻分压,弄一个2.5V的中间电压出来,可行不可行?

网友:
2005_A New Level-Up Shifter for High-Speed and Wide Range Interface in Ultra Deep Sub-Micron

2005_A New Level-Up Shifter for High-Speed and Wide Range Interface in Ultra Dee.pdf

网友B:
2014_High Voltage Level-Shifter Circuit Design for Efficiently High Voltage Transduucer Driving

2014_High Voltage Level-Shifter Circuit Design for Efficiently High Voltage Tran.pdf

网友:
你可做 charge pump   0.9  -> 1.8v~3v

dissipation was 4.684mW at 1.2-V and 1-MHzinput pulse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B:
2014_High Voltage Level-Shifter Circuit Design for Efficiently High Voltage Transduucer Dr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