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版图要怎么画啊,求大佬

楼主(2022-06-29):
有大佬知道这个电容要怎么连出来吗,救命

网友A:
上下极板连接,双端器件,部分可能多个Bulk端。

网友B:
连上下极板就行

网友C: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上极板POLY,下极板M1,你直接用他们对应的层次连接上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极板连接,双端器件,部分可能多个Bulk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下极板就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上极板POLY,下极板M1,你直接用他们对应的层次连接上去就是了。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上极板POLY,下极板M1,你直接用他们对应的层次连接上去就是了。 ...

大佬,还得麻烦问一下你,我这个电容按p键上去只出来一层a2金属层,这种我应该怎么接呀。还有就是我从外边打孔到a2金属层接过来我应该连到哪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