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_smp2b (5 pins)和_smp2v (4 pins)是啥,新手求助

楼主(2022-06-29):
我在LVS的时候,他给我报了这个错, 说是_smp2b (5 pins)数量不一致,第一次见这个,不知道是啥,请教一下大家
然后这该怎么改呢?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Proper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LDO_Amplifier_t65
SOURCE CELL NAME:         LDO_Amplifier_t65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19        17    *

Instances:          4         4         MN (4 pins)
                    36        11    *    MP (4 pins)
                     3         2    *    rppolywo (2 pins)
                     1         1         moscap_rf (3 pins)
                ------    ------
Total Inst:        44        1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14        14

Instances:          4         4         MN (4 pins)
                     5         5         MP (4 pins)
                     2         2         rppolywo (2 pins)
                     1         1         moscap_rf (3 pins)
                     1         1         SMP2 (4 pins)
                     1         0    *    _smp2b (5 pins)
                     2         2         _smp2v (4 pins)
                ------    ------
Total Inst:        16        15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8          8            0            0

   Nets:               14         14            0            0

   Instances:           4          4            0            0    MN(NCH_25OD)
                        5          5            0            0    MP(PCH_25OD)
                        2          2            0            0    rppolywo
                        1          1            0            0    moscap_rf
                        1          1            0            0    SMP2
                        0          0            1            0    _smp2b
                        2          2            0            0    _smp2v
                  -------    -------    ---------    ---------
   Total Inst:         15         15            1            0

网友:
版图里的器件数量和电路图里的对不上

网友:
数量不一致

网友:
数量不一致,如果你确定自己数量没错 那你就先改别的错误 有可能是连线错了导致的

网友:
在uesr manual中有描述,看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