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FPGA向外部芯片提供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2-06-29):
今天偶然遇到这么一个问题,FPGA需要向外部电路提供一个时钟,首先反应是GC pin(Xilinx)。
但又一想也不太对劲儿,一般都是输入时钟有限制,使用GC pin。输出好像从来没考虑过?
感觉一般几十M输出时钟,好像没啥pin 的限制吧?上百M的应该会有特殊处理吧?
查了资料也没找到相关说明,特来此地像各位大佬取经..

网友A:
FPGA输出时钟对引脚没有限制,因为FPGA内部时钟一般都是走全局时钟网络,因此理论上引脚时钟输出没有特殊要求,具体高速信号输出就需要看你的输出信号格式和IObuF的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输出时钟对引脚没有限制,因为FPGA内部时钟一般都是走全局时钟网络,因此理论上引脚时钟输出没有特殊要 ...

所以就是说时钟从时钟网路上下来,可以随意连接到一般IO输出了?

网友:
看FPGA输出的时钟抖动等参数是否满足下游电路的要求吧,其他感觉没啥限制。以前遇到过DCM输出直接驱动下级电路驱动能力不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就是说时钟从时钟网路上下来,可以随意连接到一般IO输出了?
...

用能用,但是一般时钟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低速的可以,几十个Mhz,高速的一般不会用FPGA产生时钟驱动其他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