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先进工艺下(如7nm)版图一般要求nmos和pmos个数匹配

楼主(2022-06-29):
在先进工艺下,设计的电路Nmos管比较多,pmos比较少,layout要求插入一些pmos管作为dummy管。说是为了保证pmos,nmos匹配。请问这是为什么?如果不匹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这样密度更均匀,制造时良率更高

网友:
请问这个要求是在哪里看到的,我好像没见过这个要求,DRC也没看到类似的要求

网友:
适当针对n/p mos 加first dummy or second dummy, 这些drc 也会check的,其它就让7nm的dummy utility 去补

网友(2022-08-23):
天…没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工艺

网友:
pmos位置太空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么先进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