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与starc抽取结果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2022-06-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数字后端的版图,我分别用encounter吐spef,用qrc抽取寄生参数吐spef,用starc抽取之后吐,分别在导进pt中report_timing,得到的结果差距非常大,用的工艺为SMIC0.18um的。如图;
本人小白,实在搞不懂为何差距这么大,请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具体要怎么check有没有反标上呢,我check一下没发现有什么区别呢。
encounter要偏理想,但是误差有 ...

其实qrc PT timing report截屏一眼看过去就知道parasitics annotation没有成功。反标成功的话,每个数字后面都有&。跟Innovus, starrc的截图比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
PT脚本里加一句 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写出parasitics_annotation.log,可以帮助debug。打开看一下Not Annotated这一栏下面是否很大。
独立跑QRC需要写一个command file设置各种选项,很容易出错。其实可以从Innovus里直接调用Quantus QRC,省去很多麻烦。 参考:Innovus 调用 Quantus QRC 生成 signoff SPEF - jake的日志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B:
首先你qrc的结果就是错的,都没反标上,check一下是不是抽的spef有问题。其次encounter吐出来的spef本来就偏理想化,所以timing比starRC好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qrc的结果就是错的,都没反标上,check一下是不是抽的spef有问题。其次encounter吐出来的spef本来就 ...

您好,具体要怎么check有没有反标上呢,我check一下没发现有什么区别呢。
encounter要偏理想,但是误差有8ns是不是有点多了啊,这种情况encounter需要怎么调啊

网友B:
1. 反标检查:在pt里用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这个命令报一下或者读spef会产生一个parasitics_command.log
2. .18的8ns并不是很多
3. 一般不会用encounter的spef作为signoff,都会使用qrc或者starrc。如果你qrc有问题,完全可以用这个starrc的结果,修一下timing就好了。

网友:
刚接触这个,请问下innovus抽取寄生都是调用QRC工具是吗?是根据读入的captable 计算寄生值吗?另外starRC 使用ICC抽取寄生?

网友C:
每个cell delay有无&,还有就是查parasitic log、annotation rpt看反标情况;
view defination里create rc corner的时候会定义rc scale,慢慢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反标检查:在pt里用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这个命令报一下或者读spef会产生一个parasitics_command ...

大佬好,弱弱的问一下QRC是innovus抽取寄生的工具吗,是根据读入captable计算的吗?
另外starrc是ICC抽取寄生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qrc PT timing report截屏一眼看过去就知道parasitics annotation没有成功。反标成功的话,每个数字 ...

是的,确实是很大,请看,感谢大佬,这里我确实啥也不懂,我对比report_annotated_check,report_annotated_delay就没啥区别,目前正在看这里命令有啥区别,帮助非常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反标检查:在pt里用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这个命令报一下或者读spef会产生一个parasitics_command ...

8ns不大吗哈哈,感觉修起来老难了,而且transition也很大,是不是需要pt write_change去修呢,还是需要调encounter和pt之间的配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cell delay有无&,还有就是查parasitic log、annotation rpt看反标情况;
view defination里create rc  ...

原来可以这样修,有点忽然开朗的感觉,不过请问是不是encounter与pt之间,每个不同的工艺都需要这样修呢,create_rc_corner中preRoute_cap/res,clkcap/clkres和postRoute的都要修对吗,还是查看report_timing中主要差距在哪,再针对差距进行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qrc PT timing report截屏一眼看过去就知道parasitics annotation没有成功。反标成功的话,每个数字 ...

大佬。我在encounter中调用qrc抽取,但是在extractRC快要结束的时候报错了,然后我打开发现都是压缩的文件,之前使用innovus报时序的时候也是出的压缩包格式的文件,这种情况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之前找了很久也是没有找到解决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在encounter中调用qrc抽取,但是在extractRC快要结束的时候报错了,然后我打开发现都是压缩的文 ...

MMMC,viewDefinition 设置里必须要指定不同RC corner 对应的 qrcTechFile,例如:create_rc_corner -name RC_rcworst_LT \
  -T -40\
  -qx_tech_file /home/TSMC_PDK/CLN22ULL/QRC/rcworst_T/qrcTechFile

extractRC后用rcOut写出对应每个rc corner的非压缩spef。估计你的flow出错在extractRC,还没到rcOut这一步。
rcOut -rc_corner $corner -spef $spefFile

根据报错信息,看一下setDelayCalMode,用aae engine
setDelayCalMode -siAware true -engine aa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可以这样修,有点忽然开朗的感觉,不过请问是不是encounter与pt之间,每个不同的工艺都需要这样修呢 ...

Innovus UG找一下Ostrich,这是Innovus自带的小工具,可以比较两个spef, 做RC correlation,得到scaling fa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UG找一下Ostrich,这是Innovus自带的小工具,可以比较两个spef, 做RC correlation,得到scaling  ...

确实是在extractRC的时候就报错了,说是压缩格式文件打不开,我先按照您说的方式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MC,viewDefinition 设置里必须要指定不同RC corner 对应的 qrcTechFile,例如:create_rc_corner -nam ...

我发现viewDefination文件中温度设置错了,改过来之后没有之前的错误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错误:**ERROR: (ENCEXT-3423):        Detected 105 nets with incomplete RC network. Low-value resistances have been added by the software to complete the RC network of these nets. Review the list of affected nets in the 'design_top.min.incomplete_res.net' file to ensure they are not along the critical path because results of timing analysis performed on nets with incomplete RC network can be inaccurate.

我看了这些线没什么问题啊,目前是可以rcout,就是同样反标不上,说明还是没有extractRC成功,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去debug呢。请大佬指个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viewDefination文件中温度设置错了,改过来之后没有之前的错误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错误:**ERROR: (E ...

你的Innovus, QRC 版本是否比较老?
老的QRC版本有个bug。打开rcOut写出的spef,看一下hierarchical instance name之前是否多了X。 例如:
*336 XI19/Xg137
正确的写法是
*336 I19/g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nnovus, QRC 版本是否比较老?
老的QRC版本有个bug。打开rcOut写出的spef,看一下hierarchical inst ...

大佬,我用的encounter是14.27版。qrc是13.20.514和14.23版本的,目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跑通,想着只能用starRC来代替了,那个可以跑通,我在想是不是软件安装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用的encounter是14.27版。qrc是13.20.514和14.23版本的,目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跑通, ...

版本太老了,Innovus直接调用QRC生成signoff SPEF恐怕要18.x或更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太老了,Innovus直接调用QRC生成signoff SPEF恐怕要18.x或更新版本

太老的原因吗,好的,那我看看能不能重新装一个新的
我现在使用ostrich校正一下参数值,有个问题大佬请教一下
读入之前qrc的spef(就是没反标上的),显示有2000多条线
读入starc的spef(反标成功的),却是0条线
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