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网表中多finger MOS管的terminal order不一致

楼主(2022-06-29):
无论是用CCI流程还是QCI流程抽取出的DSPF文件,都发现多finger MOS管的terminal order顺序不一致,导致spfchecker报Error,进而导致voltus也跑不下去。
如图finger=2的一个nmos管,两个finger的terminal order分别是S G D B和D G S B,不知在哪里可以设置让所有finger的terminal order一致,
或者是不是也有可能是QRC所用文件本身有问题呢,但是这样又怎么解释spice网表和av_view没有问题呢?
有遇到过的大神帮忙看下吗,感激不尽!!

楼主:
顶一下,有大佬了解吗?

网友A:
sed 改一下即可。另外,spfchecker是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d 改一下即可。另外,spfchecker是什么工具?

改了以后怕其它地方会出错,spfchecker是检查DSPF文件是否正确的一个工具。

网友B:
mos管的D和S是可以互换的,没任何影响。spfchecker过不了还是你的流程有问题,你用voltus-Fi里面的第一个菜单提取dspf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以后怕其它地方会出错,spfchecker是检查DSPF文件是否正确的一个工具。
...

改后AS/AD/PS/PD都能对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D和S是可以互换的,没任何影响。spfchecker过不了还是你的流程有问题,你用voltus-Fi里面的第一个菜 ...

voltus-Fi这个是分析工具啊,你们之前也遇到过MOS管terminal 顺序不一致的情况吗,是有相关控制开关或是文件吗?
另外关于自己用脚本修改terminal顺序的方法,我们正在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后AS/AD/PS/PD都能对得上

是的,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只有一层的测试模块,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有hierarchy的模块,目前还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