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门级仿真时序逻辑存在毛刺

楼主(2022-06-29):
各位大佬,小弟初学FPGA,在门级的仿真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功能及程序如下:
功能:实现状态机在S0 S1 S2三个状态间来回切换,其中S0 = 0, S1 = 1,S2 =2;

现象:在S1切换为S2状态时也就是1切换到2的时候,state_p存在毛刺如下图

具体代码如下:module SDRAM_CC1(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3:0] state_p
);
wire s02s1;
wire s12s2;
wire s22s0;

reg  [3:0] state_c;
reg  [3:0] state_n;

assign state_p = state_c;

parameter S0              = 4'b0000;
parameter S1             = 4'b0001;
parameter S2             = 4'b0010;

assign s02s1             = (state_c ==S0 );
assign s12s2             = (state_c==S1 );
assign s22s0             = (state_c==S2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 (!rst_n)begin
        state_c <=S0;
    end
    else begin
        state_c <=state_n;
    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 (state_c)
            S0:begin
                if (s02s1)begin
                    state_n=S1;
                end
                else begin
                    state_n=state_c;
                end

            end
            S1:begin
                if (s12s2)begin
                    state_n=S2;
                end
                else begin
                    state_n=state_c;
                end

            end
            S2:begin
                if (s22s0)begin
                    state_n=S0;
                end
                else begin
                    state_n=state_c;
                end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请求路过的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数字电路中多个信号产生竞争冒险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只要不在这个期间去采样数据就行了。
state_p信号从1变为2的过程中,由于state_p[0]及 state_p[1]这2个pin的布线长度不可能完全一致,就必定会出现中间状态0或者3.

网友B:
你是用quartus ii做的吧
quartus ii上面gate level simulation应该是会把门延迟反标回verilog的,所以有这个现象,这是正常的做RTL simulation则不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quartus ii做的吧
quartus ii上面gate level simulation应该是会把门延迟反标回verilog的,所以有这 ...

是的,用的是quartus ii ,“会把门延时反标回verilog”是啥意思?还有如果RTL仿真能不能真实的反映出系统的逻辑,因为我初学FPGA,想着能真实直观的看到系统的时序,RTL是不是因为没有延时导致不能真实的反应系统时序呀?谢谢大神解惑

楼主:
巨佬们,求指点

网友:
在gate level netlist simulation理, 這是正常現象.
因為 clk (port) 到state_p[0]及 state_p[1]  的clock (pin) 的長度不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是quartus ii ,“会把门延时反标回verilog”是啥意思?还有如果RTL仿真能不能真实的反映出系 ...

其实我之前说的不太准确。
gate level simulation他会把你的verilog先变成门电路,就是一堆与或非门,门是有延迟的,他仿真的时候会考虑这些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中多个信号产生竞争冒险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只要不在这个期间去采样数据就行了。
state_p信号从1变 ...

请问,当在clk的上升沿的时候会产生竞争冒险,比如在一个always(@postiage clk)里 用到了state_c <=state_n,那么在clk的上升沿会出现竞争冒险,在另外一个always(@postage clk)里我需要用state_c做判断,那么在第一个always块里产生的竞争冒险是不是就影响到第二个always块了?
难道还需要再生成一个滞后的时钟信号,用这个滞后的时钟信号去检测稳定后的state_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之前说的不太准确。
gate level simulation他会把你的verilog先变成门电路,就是一堆与或非门,门 ...

谢谢大神,仿真的延时是真实存在的吗?比如仿真的时候存在这么多延时,下载到电路板是不是也是这么多的延时?还是说门级仿真产生的延时只是真实情况中的一个子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当在clk的上升沿的时候会产生竞争冒险,比如在一个always(@postiage clk)里 用到了state_c  ...

建议你先学一下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毕竟FPGA属于硬件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学一下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毕竟FPGA属于硬件范畴

我有一丢丢基础,但是大神就指点一下嘛?或者您指点下我该看哪个方向,您提几个相关的名词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丢丢基础,但是大神就指点一下嘛?或者您指点下我该看哪个方向,您提几个相关的名词就行
...

setup time ,hold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time ,hold time

谢谢大神

网友C:
你这是后仿吧,门级网表的仿真,他会反标进去寄生参数,有噪声很正常,功能正常就可以,如果和rtl仿真一样,那才会有问题,说明反标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后仿吧,门级网表的仿真,他会反标进去寄生参数,有噪声很正常,功能正常就可以,如果和rtl仿真一样 ...

好的,谢谢大神,是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