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恕我愚笨,确实没琢磨明白DC里的DRC约束为什么要那么设置。

楼主(2022-06-29):
在DC综合时,要设置DRC约束,一共包括了三点:
1.set_max_transition
2.set_max_fanout
3.set_max_capacitance
我的疑问是:
1.set_max_transition这个是设置最大转换时间的吧,但是不是在环境约束的部分已经通过“set_input_transition / set_drive / set_drive_cell”这个命令已经明确了输入转换时间了吗?这里怎么又设置一遍啊...
2.set_max_fanout是设置了最大扇出,但是不是在之前额环境约束里已经通过“set_load load of”已经设置了吗?(这个地方我确实是有点概念混淆了)
3.set_max_capacitance是设置了负载电容,他和“set_load”那个设置的不一样...吗?不都是负载吗?而且为啥有的还设置在input端口啊...
4.这三条命令,我感觉有的设置在输入,有的设置在输出...感觉完全乱了...
求指教。

网友A:
说说我的理解:
1、set_max_transition是设置设计里所有port/pin的转换时间的,set_input_transition,是设置input port信号的转换时间的,显然前者的作用范围更广,set_driving_cell/set_drive是通过选取特定的单元或者设置特定的电阻来获取更加真实的input port转换时间,如果这几个都设置了,工具会选取最严格的值;
2、fanout是设置所有net的扇出的,扇出是指一个信号驱动了多少其他的逻辑,或者说是驱动了多少standard cell,工具做综合时,会依据fanout,用相关算法评估信号的路径时延,而set_load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是为output port设置驱动的具体的cell,从而让工具更好地评估输出的时序参数;
3、set_max_capacitance和set_load的区别在于,前者设置了具体的电容值,根据该值评估输出时延、转换时间等,后者通常的用法是设置了一个standard cell(set_load [load of standard_cell]),工具会从库里找到这个standard cell,直接使用这个cell的标称电容,工具最终要使用的电容值是cell电容加连线电容;

网友B:
哇~你学的东西好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你学的东西好全

我就是个弟弟...挫败感拉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个弟弟...挫败感拉满...

加油加油,看好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的理解:
1、set_max_transition是设置设计里所有port/pin的转换时间的,set_input_transition,是设 ...

您好 我今天上午又看了一下结合您说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不知道对不对。
1.set_max_transition设置的是my design里的pin/port的转换时间,而set_input_transition设置的是输入信号的transition,或者说他就是在设置输入信号而已。也就是说输入的信号进入port之后,因为会有port的内外部负载的影响,他的transition是会变的,所以我们才要约束my design里的max_transition。(我原来一直觉得输入的信号是咋样的,到达设计里他就是啥样的,理解错了。)
2.fanout和set_load设置的完全是两个东西。set_load设置的是output port接入的某一个具体的cell。但是set_max_fanout设置的是端口的最大的fanout是多少,目的在于告诉你,这个端口最多能够接多少个stdcell。
3.set_max_capacitance约束的是一个driver的output pin驱动的最大电容,这个电容包括它驱动的所有load pin上的cap和互连线上的电容。而set_load设置的是这个pin上的外部负载电容(也可以通过set_load load of指定一个cell来表征。)。

不知道我理解是对不对...因为统一解释这个的资料,我确实没找着...

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讨教:
1.其实我感觉这些约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我是不是都需要设置啊?我之前看过一个资料里面写的是“在数字IC设计中,必须设置set_max_capcitance和set_max_fanout。”表示疑问,我觉得是不是...根据需求,自由的设置啊?约束成什么样,看我的技术了...请问是这样吗..
2.就是例如set_max_capacitance这一条命令,他既可以对input端口设置,也可以对output端口设置,还可以对整个design设置,那是不是说我应该具体情况具体考虑设置哪个,有些其实可以不用设置啊(这就跟1.里说的那句话相悖了...)
3.set_max_fanout、set_max_transition和set_max_capcitance都是既可以对输入端口设置,也可以对输出端口设置吧,也可以直接对整个design全部设置?(这个我只是确认一下哈哈哈哈)
4.set_max_capacitance 3. 0  $ current_design 这条命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不仅仅是对input/output的最大电容进行了设置,而且设计内部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最大电容都不能超过3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今天上午又看了一下结合您说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不知道对不对。
1.set_max_transition设置的是 ...

是的,sdc中的许多指令作用是有重叠的,没有必要都设置,如果都设置了,工具会选择最严格的那一个,也不存在某个指令一定要设置一说,有较大的自由度,这块主要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了,你说的这句话是从synopsys官方的DC Explorer User Guide中翻译过来的,但是翻译有问题,原文是:you cannot remove the max_transition,max_fanout,max capacitance attributes set in a logic library because they are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logic library,but you can set stricter values that override the default values;

关于指令的作用范围,这个就得具体指令具体来说了,比如set_max_fanout,表示整个设计的所有信号线的扇出约束,而set_max_capacitance则不是,它就是对负载电容的约束,也就是仅仅作用到output pin上;具体的指令可以查看DC Explorer User Guide 官方文档,里面会对每个指令有具体的解释,比如,对于max capacitance,官方文档里是这么描述的:define the maximum total capacitive load that an output pin can drive,that is,the pin cannot connect to a net that has a total capacitance greater or equal to  the maximum capacitance define on the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sdc中的许多指令作用是有重叠的,没有必要都设置,如果都设置了,工具会选择最严格的那一个,也不 ...

哈哈哈哈哈那句话其实是我自己说的(就是那个看经验那一句哈哈,前面那个必须设置那句是一个视频里说的哈哈)...您说的这个 我找一下那本user guide。就是您说的那个max_capcitance的设置是对于output而言的,我靠...这么说这个公众号写错了吧?(我看这公众号还挺多人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那句话其实是我自己说的(就是那个看经验那一句哈哈,前面那个必须设置那句是一个视频里说的哈 ...

这里可能是只是他描述的问题,未必是错的,毕竟output pin出来之后连的是input pin,建议还是直接看官方文档,那个是最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可能是只是他描述的问题,未必是错的,毕竟output pin出来之后连的是input pin,建议还是直接看官方 ...

嗯嗯好的 谢谢您 长知识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可能是只是他描述的问题,未必是错的,毕竟output pin出来之后连的是input pin,建议还是直接看官方 ...

您好,我刚刚反了一下手册,找到了这两段话。我觉得我给您发的那个例子好像是可以那么写的。就是我可以设置input port的max_capacitance,然后其实约束的不是说“输入端口的最大驱动电容(这样说本来就有问题)”,应该约束的是:input端口对应的内部电容的最大值。而“set_max_capcitance  [get_designs]”就是对design内所有的端口都是应用这一套。我是这么理解的哈,您咋看?
(对对对 顺便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在DC的时候,您的reset引脚一般是怎么设置的呀?ideal net还是啥呢?我正在翻书ing哈哈正好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刚刚反了一下手册,找到了这两段话。我觉得我给您发的那个例子好像是可以那么写的。就是我可以设 ...

抱歉,我之前看手册时没看完全,上述回复有些问题,确切说set_max_capacitance描述的是负载电容,对于output pin比较容易理解,对于input port,就是其后级也就是某个模块的input pin前级的电容;复位无特殊要求时一般设置成ideal net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之前看手册时没看完全,上述回复有些问题,确切说set_max_capacitance描述的是负载电容,对于out ...

您好 我也是最近又看了看 我咋觉得这个max_capacitance只能设置在input端和design上,不能设置在output端口上....下面也是手册里的一段话,只是他写的是min_capacitance。那这样一来,其实我就在纠结:既然max_capacitance是应用于input端的,那output端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对应的命令来设置他能驱动多少input端的capacitance呢?这个命令是啥...我不知道...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也是最近又看了看 我咋觉得这个max_capacitance只能设置在input端和design上,不能设置在output端 ...

手册里关于max_capacitance明确提到两处,一个是说用于output pin,另一处说:you can use the set_max_capacitance command to specify a capacitance value on input ports or designs,其实这个也能理解,负载电容,约束的是pin/port所连的net的电容,既然手册明确说了这两处,约束时简单起见就让该指令作用于整个design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关于max_capacitance明确提到两处,一个是说用于output pin,另一处说:you can use the set_max_c ...

您好 不好意思 我刚刚才看到。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了。我还想请教您的一点是:这个作用于整个design的意思是包括input、output在内的所有端口及其内部吗?那他手册里干嘛还写成“input ports or design ”...直接写个“design”不完了吗,干嘛还分开呢?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的理解:
1、set_max_transition是设置设计里所有port/pin的转换时间的,set_input_transition,是设 ...

受教

网友(2025-07-18):
马克一下

网友:
大家都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