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020

楼主(2022-06-29):
pt2020安装报错,需要synopsys container

网友:
你怎么安装的,synopsys安装需要install的工具,图形或者脚本,只有你的工具包没问题,路径的权限没问题,一般都一路畅通的

网友:
installer5.4 才行吧

网友:
求2020 PT FM

网友(2022-09-30):
装好了但用不了,path后提示501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