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30):
在仿真KVCO的时候,用的是二极管结构,不过由于这个工艺VBIAS这个点需要给一个2/VCC的电压,KVCO才能比较大,想问下各位大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直接接一个电压的话当VTUNE小于VBIAS的话,二极管会导通这样VTUNE的值会受到影响。万分感谢!!!!

网友A:
为啥追求KVCO比较大呢?

网友B:
不是KVCO越小越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追求KVCO比较大呢?

因为有频率覆盖率的要求。越小越好是说频率覆盖以后,越小相噪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KVCO越小越好吗

因为有频率覆盖率的要求。越小越好是说频率覆盖以后,越小相噪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频率覆盖率的要求。越小越好是说频率覆盖以后,越小相噪越好。

调谐频率范围大,和调谐电压受到电源电压和cp的工作电压范围影响,导致了KVCO大。但是本质上时追求KVCO小的,可以通过划分子带或则多核的方式扩宽VCO的调谐范围,同时实现低的K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