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n中refinPlace

楼主(2022-06-30):
请教前辈,为什么在inn中,refPlace后,还是有cell overlap,是一个placed的cell和fixed cell之间的,按道理讲不应该有才对,晕

网友:
查一下cell周围是否有合适的位置放cell,看看原因在哪

网友A:
首先fixed cell 挪不动,placed cell 周围有没有足的空间,设置的可以refine 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fixed cell 挪不动,placed cell 周围有没有足的空间,设置的可以refine 的范围是多少 ...

我设置的最大可以refine 200um周围应该有地方放cell,很奇怪

网友:
也许内存中placed cell的overlap violation丢掉了,要重新mark一下。
checkPlace -inst <placed_cell>
refinePlace -inst <placed_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