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个关于mim电容的小问题

楼主(2022-06-30):
请问mim电容的下级板(M3)可以直接当金属走线用吗,就是信号过来用m3连接该电容再从该电容另一端连出去;这和信号用m3直接连接到该电容的另一端一样吗?

网友A:
一样的,只要别连在上极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只要别连在上极板就行

上下极板差别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极板差别很大吗

不是一根线啊

网友:
一般来说,不推荐这种接法。

我大概知道这种接法的情况,一般是多个mimcap并联的情况,下极板都是同电位,第一个用上层metal(比如m4)接过来,后面都直接用m3连起来,这样比较方便连线。但是这样会造成m3的面积过大,有产生antenna的风险。

有些工艺会避免这种情况,在DRC的时候会检查每一个电容的下极板都必须跳线到上层metal,如果没有类似检查,在面积很大的mimcap并联的情况下最好也避免这种接法。

网友:
最好不要

网友:
一两个没事   下极板面积太大了一般有drc 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