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shell mbist 使用

楼主(2022-06-30):
本人刚进入mbist的学习,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在进行mbist逻辑插入时,
set_context dft -rtl
read_cell_library 时读的库要有哪些?
实际工程中,我读了标准单元库的 .mdt文件、(这边可以正常读入)
还读了相应的内存的 ****_logicv.lib(这边显示语法错误,提示不是一个library model file)
然后又读了相应sram的*****——mentor.lib (这边显示,Model IO pin direction not defined,这个SRAM的每个IO都报了这个error)

在网上看了一下,是还要读入 ****.memlib文件吗,在库里没找到这个文件,是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吗,如果是,请问该如何生成?

不胜感激大家的解答!

网友A:
最近也在开始学BIST,勉强答一波:Tessent里面可能会设计到三个library :
第一个是Tessent cell library,相当于是用tessent里面的语法写出的verilog。里面都是各种primitive描述功能,里面cell都是以model cell这种形式的;SRAM也由对应的,有些IP用后缀名mdt;
第二个是Tessent Core Description library,主要是针对各种ROM/RAM的,有些IP厂商用后缀名memlib。里面是以MemoryTemplate 开头的,需要用set_design_source读进来;
第三个是普通的verilog,用于最后verilog仿真的。
仅供参考,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开始学BIST,勉强答一波:Tessent里面可能会设计到三个library :
第一个是Tessent cell library, ...

hi, 我找到了你的回答中第二个 ,以MemoryTemplate 开头的,但是这个文件格式是lib ,使用read_cell_library 读进来的时候会报语法错误,使用set_design_sources后,没有任何相关提示。这个SRAM的MemoryTemplate 文件和module文件有先后顺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我找到了你的回答中第二个 ,以MemoryTemplate 开头的,但是这个文件格式是lib ,使用read_cell_libr ...

我目前也只看了Tessent自带的例子,里面一般是先read_cell_library,  再set_design_sour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也只看了Tessent自带的例子,里面一般是先read_cell_library,  再set_design_sources
...

好的,谢谢支持

网友B:
memory lib吃lvlib,可以用read_core_description读入
这个lib应该在memory comp的时候会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ory lib吃lvlib,可以用read_core_description读入
这个lib应该在memory comp的时候会建出来 ...

后来看了一下,只要再读个memory的.v文件就可以run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看了一下,只要再读个memory的.v文件就可以run起来了

哈哈 学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