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于开关共模反馈的两项不交叠时钟

楼主(2022-06-30):
老师给的电路图  用到的开关共模反馈  就是论文上这个电路 B5~FLKJO]IAGQGFUI([)MUC.png

然后 下面是两项不交叠时钟  有些是buf(没有反向都是buf)有些是反向器(反相器跟buf里面还有好多反相器)
我想问一下  不交叠时钟(我看论文都是说由反相器数量构成 数量越多不交叠时钟越长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有一点我想要X2577_ZN 和X2528_ZN这两个信号作为不交叠时钟 我想问一下有这种不交叠时钟 我看论坛跟论文都是这种不交叠时钟

网友A:
2528和2577显然是同一个信号过了N个反相器产生的,这种肯定做不了两相不交叠。 你列出的电路的CLK1和CLK2才是不交叠,也是最常见的产生不交叠的电路。仿一下看看波形就知道两个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28和2577显然是同一个信号过了N个反相器产生的,这种肯定做不了两相不交叠。 你列出的电路的CLK1和CLK2才 ...

我查了一下确实是   想问一下 我不交叠时钟要不要跟我积分器采样频率一样呢  我现在给的是1.024HZ下 一个周期才900ns 我上升时间给的1ns 现在输出根本就没方波了 1656755166(1).png 这两条链根本不产生方波就直接高低电平了  是不是我反相器链太多了 我看了我这电路图 里面既有buf还有反向  这一条之路数了一下将近40个反相器(有些不反向 组成buf)

楼主:
后面出来了  我发现有同时导通的  应该是我采用的或非门原因  如果是与非门应该会有同时关断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