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做DRC使遇到的问题 check convention LAT_3b1

楼主(2022-06-30):
maximum space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吗

网友:
管子没有衬底

网友:
衬底接触放太远了

网友A:
latch up的rule吧,没有衬底或者衬底太远都会报错哦

网友:
可以点击错误,highlight高亮显示一下版图里面的具体一些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ch up的rule吧,没有衬底或者衬底太远都会报错哦

多谢

网友:
cly13611638907 加我V,把你请进我的工程师组,你可以请教他们。

网友:
试试  把cheak latchup - by - test  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