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方法使运放可以驱动小负载电阻

楼主(2022-06-30):
新手求助,有什么办法可以使运放能够驱动小负载电阻呀,或者是降低运放的输出阻抗,有没有什么结构或者论文可以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Allen的教材上有讲,Sansen的教材上也有讲。classAB架构通常是可以的,不过不知道你的小负载电阻有多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n的教材上有讲,Sansen的教材上也有讲。classAB架构通常是可以的,不过不知道你的小负载电阻有多小 。 ...

嗯嗯,我尝试加了source follower,但是没有太大改善,负载大概5欧姆。

楼主:
级联的意思是用运放做buffer,还是什么,还麻烦详细告知。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allen书上讲并联负反馈降低输出电阻

网友:
负载小会导致增益小。比如你用两级运放级联,第一级输出阻抗大,增益大。第二级输出阻抗小用来驱动小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尝试加了source follower,但是没有太大改善,负载大概5欧姆。

5欧姆有点太小了吧,设计的运放什么应用?

网友B(2022-09-08):
引用 楼主:
级联的意思是用运放做buffer,还是什么,还麻烦详细告知。

我理解的小负载是电流小,电阻越小负载就越大;5Ω的负载要一个较大的驱动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小负载是电流小,电阻越小负载就越大;5Ω的负载要一个较大的驱动级电路
...

运放输出级是推挽输出,那是在前面加上驱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