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pw违例进行signoff

楼主(2022-06-30):
请教下,为什么强烈建议不要带着mpw违例进行signoff,而如果必须如此,需谨慎评估风险。不太懂mpw是什么,对signoff有什么影响

网友:
MPW - min pulse width
reg对时钟高低电平宽度都有要求,如果不满足,时钟会丢pulse,电路无法正常工做。
MPW violation很麻烦,如果synthesis不check,Innovus也不check,只有到了最后STA才check,返工的工作量很大,非常打击士气。
MPW violation通常发生在高速的data path上。个人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写RTL的时候就特别留心高速的部分。可以把高速的部分独立出来做synthesis,跑的时候只允许用某些高速flop。要注意的是setup,hold最小的flop是最快的flop,但不一定是min pulse width要求最小的。要研究一下.lib,手动选择合适的flop。 另一个办法就是写高速部分RTL直接例化,后端dont_touch。

网友:
连MPW都不懂,怎么能问出这么高深的问题

网友:
综合的时候就需要进行check,早发现早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