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Calibre2015集成到Cadence IC 617时报错

楼主(2022-06-30):
//
//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 (v2015.2_36.27) *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function mgc_get_calibre_version redefined
function mgc_compare_calibre_versions redefined
//  Calibre Error: Calibre SKILL code has been loaded, new code will not be loaded!
function mgc_get_calibre_version redefined
function mgc_compare_calibre_versions redefined
//  Calibre Error: Calibre SKILL code has been loaded, new code will not be loaded!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求大佬指导。

网友A:
感觉你调用skill的时候,重复了,导致重复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调用skill的时候,重复了,导致重复调用。

解决了,代码重复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