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前辈,目前先进制程中的刻蚀膜层都有哪些,分别有什么样的要求等知识点

楼主(2022-06-30):
求教各位前辈,小弟初入芯片行业,想研究下刻蚀工艺,特向各位请教。目前生产的logic芯片先进制程中,首先想了解有哪些膜层,听说有20多层的,还有形成这些膜层时经过刻蚀工艺的都有哪些呢?一般是会刻蚀成什么形状呢?

网友(2023-04-27):
你主要看等离子反应刻蚀吧,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干法刻蚀

网友:
ETCH一般和Photo工艺结合,你说的20多层应该是mask层数吧。刻蚀后的形状要看在哪一步工艺

楼主(2023-07-07):
多谢各位指点!入行一年多学到了很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