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占空比

楼主(2022-06-30):
想请教大家,这个电路如何将信号占空比维持在50%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这是保证相位差的,不是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这是保证相位差的,不是占空比

这是原话,可能是我理解偏了

网友B:
经常见到这种电路结构,特别是ADC的时钟里,但是还没见到过分析这种电路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见到这种电路结构,特别是ADC的时钟里,但是还没见到过分析这种电路的文章 ...

PLL里也有,问了几个人,解释的我也没太懂,基础太差了

网友A:
就是增加CLK_0B和CLK_180B这两点的建立时间(摆率),能避免反相器的延时导致CLK_0B和CLK_180B相位差,保证CLK_0B和CLK_180B的相位差在180度。通常是在链路比较长的地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增加CLK_0B和CLK_180B这两点的建立时间(摆率),能避免反相器的延时导致CLK_0B和CLK_180B相位差,保证CL ...

和文章里说的能获得50%duty cycle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C:
保证数字差分信号相差的,也就是瞬态两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在VDD/2附近处交汇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下模拟

网友D:
把中间两个inv拆开看,其实就是P和N管各一对cross-couple,提供正反馈,减小输入信号间相位失配对输出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中间两个inv拆开看,其实就是P和N管各一对cross-couple,提供正反馈,减小输入信号间相位失配对输出的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增加CLK_0B和CLK_180B这两点的建立时间(摆率),能避免反相器的延时导致CLK_0B和CLK_180B相位差,保证CL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证数字差分信号相差的,也就是瞬态两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在VDD/2附近处交汇 ...

如果两个信号的duty cycle变差通过这个电路是可以拉回来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信号的duty cycle变差通过这个电路是可以拉回来一点吗

拉不回来
搜索
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不回来
搜索
复制

搜索,复制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复制啥意思

好像是浏览器的问题
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