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定

楼主(2022-06-30):
高定

网友A:
我在centos上装的也一直有这个问题,不过已经习惯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centos上装的也一直有这个问题,不过已经习惯了-_-

centos 上迁移了一下就出现这个问题,继续等大牛给解决方案

网友B:
看一下symbol是否由insatance name and part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symbol是否由insatance name and partname

有的

网友:
以ic617为例,进入自己做的symbol,看看是否有[@partName]。如果有,再试试把[@partName]改成[@cellName]

网友B:
不是通过Q看,在创建的SYMBOL里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通过Q看,在创建的SYMBOL里面看

打开symbol 看,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