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帮忙理解下工艺里面的器件失配的参数

楼主(2022-06-30):
鄙人在用某国际40nm的工艺在设计放大器,打算手算一下输入失调。就调取了工艺文件。但是工艺文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熟悉的,帮我分析一下噢谢谢!

网友A:
vtlin和vtsat分别为线性区阈值电压和饱和区阈值电压Idlin和Idsat是分别对应的漏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lin和vtsat分别为线性区阈值电压和饱和区阈值电压Idlin和Idsat是分别对应的漏端电流 ...

通过这两个值Idlin和Idsat能推出来啥参数?

网友B:
个人建议你还是硬仿真,然后直接看结果吧!

Idlin,Idsat不理解,甚至不知道含义,哪几乎就是对器件物理完全不了解,指望帖子里面解释清楚,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你还是硬仿真,然后直接看结果吧!

Idlin,Idsat不理解,甚至不知道含义,哪几乎就是对器件物理完 ...

MC仿真了,现在想手算一遍,看下和仿真能对上不。大佬介绍一下啊,或者推荐资料看看。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仿真了,现在想手算一遍,看下和仿真能对上不。大佬介绍一下啊,或者推荐资料看看。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哈 ...

哪斜线的图,业内有叫pelgrom 定律的,这个人在98年有一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

Transistor matching in analog CMOS applications,名字就是这个,去搜这篇文章吧。作者就是Marcel J.M. Pelg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斜线的图,业内有叫pelgrom 定律的,这个人在98年有一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

Transistor matching in ana ...

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这两个值Idlin和Idsat能推出来啥参数?

具体做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在用一个新工艺钱会做一些工艺调研,然后做一些仿真,看看和工艺文件是否能对应上,其中就包括vtlin和vts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做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在用一个新工艺钱会做一些工艺调研,然后做一些仿真,看看和工艺文件是否能 ...

idsat ,idlin 应该是指饱和区漏极电流和线性区漏极电流。razavi书上讲电流镜匹配时会提到delta(id)/id,我觉得idsat,idlin 应该是想表征这个离散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教

razavi 书上的参考文献。

必读_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pdf

网友(2023-03-22):
想请问一下这个失配参数的工艺文件具体在什么路径下能找到?我感觉我找不到

网友(2024-02-28):
问下楼主,这个工艺文件在哪里找的,我在PDK里面找的Reference Manual里面没有

网友(2025-06-05):
引用 楼主:
razavi 书上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