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蒙特卡洛仿真每次对应的晶体管参数

楼主(2022-06-30):
请问各位大佬,做完蒙特卡洛仿真,想看看结果不太好的那次仿真对应各个管子参数,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是用Hspice做的蒙特卡罗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是用Hspice做的蒙特卡罗仿真吗

我用的adexl做的,不太清楚您说的hspice做法

网友B:
我记得是可以查看单次仿真的网表,具体到参数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可以查看单次仿真的网表,具体到参数就不清楚了

感谢回复请问蒙特卡洛仿真产生的网表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我在simulation文件里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蒙特卡洛仿真产生的网表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我在simulation文件里没找到
...

results tab 右键选择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