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开关中间电平时导通电阻太大怎么办

楼主(2022-06-30):
各位大神,想求教一下,使用tsmc0.18工艺,搭建了一个传输门,要求他在电源电压1.8v-3.6v情况下,输入范围0-vdd下都能用,但是现在仿真出传输门电阻随着输入电压的改变发现,在中间电平处的电阻会大很多,特别是在1.8v下,导通电阻会比最小的大200多倍www

1.8vdd

1.8vdd

3.3vdd

3.3vdd

传输门

传输门

网友:
正常现象,这是从线性区到饱和区再到线性区的转变,降低导通电阻只有增大面积

网友A:
低电源电压时,两个MOS管的阈值电压之和可能接近或大于电源电压,此时若输入电压接近电源一半时,两个MOS管处在近似亚阈值导通状态,造成导通电阻很大,单纯靠增大管子宽长比的办法改进非常有限。可行的解决办法供参考:如果有iso器件(deep nwell),可尝试将两个管子body接source端以消除衬偏效应,即减小MOS管body接VDD或GND导致的管子阈值电压升高的影响,不过前提是传输门两边高低电平是确认的,这样管子的source或drain是确定的,才能将body接source,否则需采样类似两个背靠背二极管的MOS管接法;如果没有iso器件,可考虑提高NMOS栅极驱动电压,如采用bootstrap升压,暂时想到这么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电源电压时,两个MOS管的阈值电压之和可能接近或大于电源电压,此时若输入电压接近电源一半时,两个MOS管 ...

前辈您好,请教下这里的两个背靠背二极管解法,是两个MOS管串联,而gate分别接对方的剩下的Source or Dra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源电压时,两个MOS管的阈值电压之和可能接近或大于电源电压,此时若输入电压接近电源一半时,两个MOS管 ...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请教下这里的两个背靠背二极管解法,是两个MOS管串联,而gate分别接对方的剩下的Source or Dra ...

楼主:
想问下这个是哪本书呢?

网友C:
你这个仿真看起来不是很好。扫描的点不够多,你在负载上挂了个大电阻没?

网友(2023-04-09):
想问下传输门导通电阻的定义是什么?(Vin-Vout)/IS吗?

网友(2023-08-26):
引用 网友A:
低电源电压时,两个MOS管的阈值电压之和可能接近或大于电源电压,此时若输入电压接近电源一半时,两个MOS管 ...

感谢!

网友D(2024-01-23):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仿真看起来不是很好。扫描的点不够多,你在负载上挂了个大电阻没? ...

挂大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挂大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应该是大电阻有更好的驱动能力

网友(2024-03-06):
马鞍曲线

网友E(2024-11-15):
引用 网友A:
低电源电压时,两个MOS管的阈值电压之和可能接近或大于电源电压,此时若输入电压接近电源一半时,两个MOS管 ...

大佬,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传输门电路吗?中间这两个管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传输门电路吗?中间这两个管子起什么作用?
...

看着就是两套CMOS开关管的并联,上下分别加入了关断时的body端电压拉高/拉低。

网友F(2025-05-07):
你好,想问一下这样做为什么可以减小导通阻抗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想问一下这样做为什么可以减小导通阻抗呀

两个串联的共衬底MOS管,导通时一个通过衬底导通,另一个导通时没有衬偏效应(阈值电压低)

网友(2025-08-23):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联的共衬底MOS管,导通时一个通过衬底导通,另一个导通时没有衬偏效应(阈值电压低)
...

即使一个管子没有衬偏效应,ron小,但是和单管比,相当于两个ron串联,开关导通电阻没有减小,反而增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