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右手侧开关的PSRR问题

楼主(2022-07-01):
S/H合理时序能够保证左手侧开关无电荷注入,右手侧开关是会引入电荷的,虚地共模似乎可以让注入电荷与输入信号电压无关,全差分也似乎可以消除Offset,但是这个PSRR相关的OFFSET无法完全消除,问题似乎出在差分基准/信号源的阻抗不一致,想问问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或者系统设计上解决?感谢!

网友A:
你要细化到这种程度吗?这件事只有理论paper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细化到这种程度吗?这件事只有理论paper意义吧?

因为在PSR这个指标上和别人有差距。。。确实没必要抠细节,比如LDO之类的但电源范围片外电容等问题没想好,主要想看看大家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网友A:
相关双倍采样,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双倍采样,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Thank you, 现在就是CDS后PSR指标还不行,基准电压不是全差分的,一个VBG,一个GND,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那就把反馈电压弄对称,用VBG/2和VBG*3/2来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反馈电压弄对称,用VBG/2和VBG*3/2来做参考...

这个可以,谢谢!